GX developer 安装问题

楼主(2010-07-28):
今天给一个同事安装GX developer ,按转完成后运行时出了问题,新建程序时提示"初始化失败,不能打开程序" ,鼓捣了好久没搞定,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不吝赐教,先谢谢了

网友A:
据说这是Windows系统的问题
下载积分:+1(qinchenglim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系统的问题。
建议安装纯净版XP系统。
安装编程软件前关闭杀毒软件。
下载积分:+1(qinchenglim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换几个系统试试,我以前也出现过,后来换了个系统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1(qinchenglim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你用的什么系统

网友E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系统问题,我以前安装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,重新安装另一个系统后就OK了
下载积分:+1(qinchenglim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各位相助,已经搞定,确实是系统的问题,换个纯净版的XP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