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应器检测到物体保持8S如何实现

楼主(2010-07-29):
请教各位
要在一传送带上加装一感应器,当检测到有物体且保持8S以上时,让传送链停止。
这个保持8S如何实现呢?

网友A:
加个时间继电器检测到自锁,接通8s后断开自锁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。
如果有物体在感应器处停留不足8S,继电器是不是也同样会自锁?
那么该如何判断物体在感应处停留了8S这个信号呢?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B:
这还不简单
比如传感器输入X0
LD X0
OUT T0 K80
不就可以了
自学

楼主:
如果物体在感应器处停留不足8S,就不能有X0输入了。

网友C:
如果物体能在感应前停8S就直接写,如果不足8S就用SET M。。指令然后延时达到8S再RST M。。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