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求助三菱指令解答。

楼主(2010-07-29):
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指令什么意思 FROM K1 K0 K2M227 K2 关键那个K2M227是指什么 M227和M228?

网友A:
定位控制模块,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命令

楼主:
不是这样 这是2AD模块

网友B:
K2M227应该是M227开始的8个继电器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C:
K2M227表示m234到M227
KnM227中的n为组数,1组=4位,K2就是8位
热心助人
自学

网友D:
是从A/D 模块中把转换的数据读到PLC的位元件组中 在转寄存器

网友E:
FROM K1 K0 K2M227 K2中的
K1是单元号
K0是“BFM#”的传送源
K2M227是传送地点
K2是传送点数。
PLC基本模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之间的数据通讯是靠FROM和TO指令执行的,FROM和TO指令实际上都是针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中的缓冲寄存器BFM进行的,FROM是将数据读入PLC,而TO则是将基本模块中的数据写到特殊功能模块内的缓冲寄存器。

网友F:
哗``听起来感觉很复杂哦

网友G:
六楼完全正确 鉴定完毕:!!!!!!!!!!
让我们一起进步,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

网友H:
六楼完全准确

网友I:
谢谢六楼的经典讲解
江湖好学士

网友J:
我同意是个AD模块

网友K:
六楼的解答很好
学以致用!

网友L:
4楼的兄弟说得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