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编码器问题

楼主(2010-07-29):
请教各位:编码器运转时,屏幕上显示的值是正常的,但当编码器停止运转时,屏幕上的值还会继续变动,一直递减,请问是编码器的问题吗?线路已查正常.

网友A:
電源性干擾.

网友B:
编码器的连个输出端, 一个方向转动为减量, ,一个方向为增量,在编码器不工作时,仔细观察PLC接编码器的输入端是否有脉冲信号,如果没有就是干扰影响的, 如果有就是编码器的问题(前提线路正常)

网友C:
信号干扰来的

网友D:
我遇见的是机械震动大,编码器内密控换亨斯特还是不行,后改其它方法

楼主:
问题是以前不是这样的,就是最近更换一个编码器后用了半个月才这样.只有一相是这样的,意思是说只有一个方向才会这样,如果将A与B相互换,就会变成另一个方向跳动.应该是编码器有问题吧?至于脉冲,屏幕上的脉冲值会一直有变化呀.

网友E:
应该是外部干扰

网友F:
可能是干扰 你查一下

网友G:
可以在PLC输入端与COM端之间并联一个10μF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