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本 PLC 485通讯

楼主(2010-07-29):
我现在的两台台达可编程采用了485通讯,文本加入485通讯后 文本显示连接中。。。。。COM指示灯一直快速闪烁,是什么问题,怎么设置呢?
一台PLC采用485连接一个文本,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如果是两台PLC和文本都走485的话,两台PLC之间应该有一台是主站,但同时文本也是主站,这样在同一条485上就有两个主站,产生冲突,文本无法联机。

楼主:
谢谢2楼,有办法解决这个冲突吗?因为我的232口有别的用途

网友B:
只要把其中的一个设为主站另一台设为从站就可以啦!

网友A:
文本(232)----PLC1(COM1)——PLC1(COM2-485)——PLC2(COM2-485);文本要读写的参数移到PLC1则可。文本主站(相对PLC1的COM1口),PLC1是PLC2的主站(相对PLC2的COM2口)。

楼主:
谢谢 CHEN ~~~!
我以前是用你的方法连的,现在我的PLC1的COM1用在了别的地方,文本也想连在485口,没办法解决了吗?

网友A:
请问你的PLC用的是何种PLC(ES?EH2?),如果PLC1是EH2的话只能加扩展一个COM3(232)通信口了;或PLC2换为ES2型的(有三个通信口232一个,485两个)。

楼主:
两个SC,估计是没办法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