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多大的伺服电机

楼主(2010-07-29):
伺服电机带一个重250KG 的辊轴,那需要多大的伺服电机?多少功率,多少扭矩?

网友A:
是不是要請,賣你伺服电机廠商,算一下

网友B:
这个要好好算算,还有惯量。

网友C:
可能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,250KG的滚轴是装在轴承座上的,外径是200MM,滚轴上装了两把刀,每半圈停一下,是通过伺服和同步带驱动的,现在我选的伺服功率是7KW的,额定扭矩是33.4NM,最大转矩是100NM,惯量是160,大家看看够大吗

网友D(2010-10-19):
先算滚轮的扭矩=滚轮摩擦系数X荷重X滚轮半径(单位米)/滚轮传动效率
电机扭力=滚轮转矩/电机的传动效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