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7-29):
那种情况下用固态继电器呀,跪求大虾~

网友A:
看你需要咯~~~~~~~~

网友B:
一般只用普通的,要是用在高精度和对火花要求严格的地方就用固态的

网友C:
对继电器响应速度有要求的时候,用固态继电器。

网友D:
频繁开关,比如恒温时的加热用得比较多些,有些不计成本的也有控制一电磁阀,电机,电磁阀等等开关动作频繁的环境

网友E:
一般来说像电流比较大,启动比较频繁,要求较高的地方都用它,自动恒温控制用的多。因为它使用寿命长,无噪音,不会产生电弧。

网友F:
学习了,各位同行。

网友G:
固态继电器与机电继电器相比,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,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,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。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,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电,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,利用大功率三极管,功率场效应管,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,来达到无触点,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 优秀文章

网友H:
    主要就电加热用的多。

网友I:
       路过看看,长见识了,谢谢

网友J:
    过来学习一下,谢谢各位的指教

网友K:
用在人工智能温度控制方面最好。

网友L:
固态继电器又有很多形式,开关型,比例型。。看你怎么去用好它

网友M:
对继电器响应速度有要求的时候,用固态继电器。 正解

网友N:
我以前用过3-24V的固态继电器去控制实验室里的低电压的直流马达做正反转实验,最后发现根本就没法用,因为客服要求的实验电压为3V,可是通过固态继电器后马达转都不转了!!!
不过话说回来当用在大电流高电压高的升压控制上的时候,其响应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

网友O:
一般需要PLC 的一个输出点经常输出/关闭 频繁动作的那个点都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或过渡一下

网友P:
一般有开关量的地方都可以用,通常用在大功率电阻带的控制,可以用PID 对电阻带功率输出控制!!

网友Q:
一般固态继电器用在加热控制的较多。温度精度较高。比交流接触器要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