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PLSY脉冲捕捉

楼主(2010-07-29):
各位大侠,小弟现在使用的三凌MR-C10A伺服使用三凌FX1S PLC控制,用PLSY指令控制正反转,除了在D8140 --D8143中知道当前坐标还有其它方法可以知道当前坐标?急求,谢谢

网友A:
将伺服的脉冲输出接驳入PLC的脉冲输入端口,使用高速计数对其读取以得到实际的电机位置。
D8140只是记录PLSY的输出脉冲个数,不能排除伺服丢脉冲的状况。
Regards

楼主:
谢谢您,我试过将PLC高速计数端子(X0 X1)接在Y0 Y1上,脉冲个数丢失严重,找不到原点,
您 说的是在伺服上接下来脉冲输出端吗?

网友A:
脉冲输出接到输入计数?你还接啥,直接读D8140就是了。

网友B:
直接读取伺服编码器的脉冲信号,但三菱PLC不能接收差分信号这个要注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