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步进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30):
假如一个步进电机有1000步,我想第一步走250步停下,再走250步停下,走4次,到1000步了在回零可以不??????需要什么硬件设施

网友A:
接一个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

网友B(2010-09-10):
传4次不同的脉冲给他·最后回去的把所以的脉冲加起来·在把电机反转回去·

网友C:
我是新手 想了解 PLC控制步进驱动器 谢谢

网友D:
用定位模快

网友E:
硬件不需要要其它的啦,你自已有步进驱动器,和步进电机就可以啦,你控制的时候用脉冲控制就可以啦!

网友F:
利用FNC55 HSZ 区间比较指令的表格高速比较模式(高速型输出)应该可以比较完美的实现这一功能的

网友G:
步进电机 不需要用高速记数器了 只需要给他 4个不同的 脉冲 然后反转塔 正转的 总值就 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