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新手,请问谁有三轴步进点胶机程序(三菱PLC控制)

楼主(2010-07-30):
我是新手,请问谁有三轴步进点胶机程序(三菱PLC控制)

网友A:
这个很简单……

网友B:
有技术含量的问题

网友C:
什么型号的PLC?

网友D:
这个是LED点胶机设备吧。

网友E:
要求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么?有点难度的问题

网友F:
比较难,三菱PLC好像不能直接输出三轴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比较难,三菱PLC好像不能直接输出三轴。
看PLC Type 四軸直线插补都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