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触摸屏编程

楼主(2010-07-30):
请问各位大大~~~ 将触摸屏连接PLC 除了触摸屏要进行画面设置外, PLC内部的程序需要针对触摸屏进行专门的编程吗??

网友A:
一般不需要,有时可能会有给定个画面寄存器,指定画面号

网友B:
PLC不需要特意编程序就可以和触摸屏建立连接。

楼主:
哦~~那再问个问题~~ 好像说 触摸屏D0是画面显示的存储信号 比如说 MOV K1 D0 就是显示1号画面 对吗
那如果我想通过触摸屏写数据是不是就不能用D0?这个有限制范围吗

网友C:
好像不对,
1、屏画面需要设计
2,画面对应元件需要定义
3,程序需要在plc中编制
总之,画面要与程序对应

楼主:
程序需要在PLC中编制
这个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瞧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