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32MR外部输入接线?

楼主(2010-07-30):
今天装了台32MR,用的是外部DC24V电源,输入点应该是负输入.但为何它的输入公共点接正负都可以动作呢?COM接负时,把正线断开,原本应该没有的输入点,它还是没断.而且有些输入输出还会一闪一闪的:如果COM是接正线就差不多都正常,但对着X000输入点的接近开关没有工作就有输出了,换了几个新的接近开关都一样.其它的都正常.我到底要在输入方接入外部电源的正线还是负线?是接在COM还是接在+24?还望高手指点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好像外部输入不能接的吧,我以前也这样,后来拆了就好了,好像涉及到NPN或者PNP的什么的,具体的楼下的来讲

网友B:
输入端不需要外部提供电源,PLC内部提供电源的.只要将开关的二端接在输入点和COM端上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