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740与FX3U通讯缓慢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0-07-30):
2台E740与1台FX3U通过485口通讯,用参数控制电机的启停,感觉发出启动或者停止指令后,电机动作延迟约3秒左右,是什么原因?
(非屏蔽网线,接了SG/SDA/SDB/RDA/RDB,长度800mm,用PLC上485接口自带的终端电阻)
难道485通讯就这样慢吗?求列位大侠给个答案。

网友A:
最好将你的通讯参数附上...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~~

网友B:
我用2N系列的,终端电阻都没有接。不知你的通讯速度和你的程序相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