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7-30):
目前的设备还在调试中,用的是AB的1756-IF16模拟量0-20mA输入,由于测量用的16个传感器刚好装在高频焊机的旁边(此安装位置不能改变),所以每次高频焊接的时候都发现模拟量模块受到的干扰为2~5mA,昨天下午试着做了一个简易的低通滤波器,但是没有进展,后来又对那些东西全部重新接了一遍的地线加屏蔽线,还用大的铁罩子把那些东西罩起来都没用,请各位有解决过此问题的高手给也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,在这里先谢谢了,高频机焊接时的频率是20MHZ。
请各位同仁赶紧帮忙出出主意。

网友A:
用通信试试看

网友A:
很久没有用模拟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通信试试看

这里就你最聪明了……

楼主:
今天下午再搞了一个24.5MHZ的晶振和10000皮法的电容来滤波,但是还是没有用

网友B:
扣上  低通磁环

网友C:
高週波或微波,建議使用不鏽鋼板,阻隔.[折射]或水套
類似微波爐方式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高週波或微波,建議使用不鏽鋼板,阻隔.[折射]或水套
類似微波爐方式.

楼上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?试过用不锈钢的罩子整个罩起来了,但是没效果?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楼上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?试过用不锈钢的罩子整个罩起来了,但是没效果?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?

罩子阻隔那一個部位

网友D:
试下另外拉条不同组的电源试试

网友E:
1.近可能缩短感应器到放大器的线长,屏蔽线单头接地
2.电容是钽电容吗?这个东东对高频效果好
3.焊机自身接地及频是否良好在?(如果以前处理都不见改进的话,估计主要还是电源传进来的高频吧,试在焊机的电源上加滤波器)
  • 下载积分:+3(xqx666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    1.電源性干擾,加個電源濾波或信號隔離.
    2.幅射干擾: (1)鋼板阻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水套吸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石墨阻隔
  • 下载积分:+3(xqx666) 热心助人

网友F:
焊机的干扰频谱及宽,如无样品机参考,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,须通过很多次的线路及结构工艺改进。

楼主:
此问题仍然未解决,难道这次要给人家炒鱿鱼了?????

网友G:
可能是同一电源
把这两个电源分开用不同路的
比如A相和B相
或者是更不相同的电源
比如一个是35KV一个是110KV的

楼主:
可能各位还没看明白我的问题,我那个PLC摸拟量模块是受到了高频机的干扰信号,高频机在焊接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频率,不是外部电源造成的。

网友C:
1.高频机與控制箱是否有連結.
2.電線如何處理.
3.是否能把硬體配置概述一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高频机與控制箱是否有連結.
2.電線如何處理.
3.是否能把硬體配置概述一下.

高频焊机与PLC摸拟量模块没有任何的联接,但是我的PLC模块的测量传感器刚好要在高频焊机的旁边测量焊机焊好的工件,所以受到了干扰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高频焊机与PLC摸拟量模块没有任何的联接,但是我的PLC模块的测量传感器刚好要在高频焊机的旁边测量焊机焊好的工件,所以受到了干扰。

1.测量传感器先用不鏽鋼板遮住[全閉式]
2.测量传感器線穿過不鏽鋼管.
3.上述狀況再不行,鋼板外層可能要加石墨了.
之前做微波乾燥,有信號干擾都是這樣處理.
  • 下载积分:+3(xqx666) 热心助人

网友H:
    以上的方法如果没用可以把不锈钢板换成铅版试一下,还有就是把信号线套管地埋穿过有良好的屏蔽效果,可以试一下。

    1162859666@qq.com

网友I:
    参照三菱A/D模块的说明书,在信号输入端并一个小电容试试吧。

网友J:
    加装模拟量信号隔离器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    可能是同一电源
    把这两个电源分开用不同路的
    比如A相和B相
    或者是更不相同的电源
    比如一个是35KV一个是110KV的

网友L:
    可能问题在传感器本身,应该换抗干扰能力强的传感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