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除了用伺服还有什么方法控制张力呢

楼主(2010-07-30):
请问除了用伺服还有什么方法控制张力呢?请大虾们帮帮小虾仔

网友A:
有电流环的好象都能控制张力吧,我以前用的是直流电机,用直流调速器可以控制,双闭环控制的

网友B:
现成的张力控制器.还集有纠偏功能.

网友C:
变频器带PG的

网友D:
张力控制器再加上变频器就可以拉!

网友E:
张力控制有很多种方式,看你要用在哪方面和对张力的要求了。

网友F(2010-12-04):
1.、张力控制器 2、爱默生ev1000(非标)变频器 3、直流调速器可以控制,双闭环控制 以达到张力控制 4、pid控制板

网友G:
比例阀控制油或气缸

网友H:
张力控制器是个挺好的选择。

网友I:
顶二楼的,现成就有成品还搞那么复杂

网友J:
请问除了用伺服还有什么方法控制张力呢?请大虾们帮帮小虾仔
暂时我还没有看过使用伺服来控制张力的设备

网友K:
可以用电磁离合器,调节直流电流大小可以控制张力。

网友L:
张力控制器+变位器
hulain

网友M:
看在什么放面用的张力控制,比如在高精度高速印刷机上用,那用伺服最好。用在要求一般地方变频器,直流电机,磁粉控制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N:
用比例阀控制比较方便

网友N:
磁粉控制器经常要校准

网友O:
用张力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了!艾默生的布错

网友P:
只接触过直流控制的,电流控制张力!

网友Q:
张力控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