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2AD偏置和增益的

楼主(2010-07-30):
使用FX2n-2AD接一压力变送器,该压力变送器量程为0~60MPa,输出为4~20mA。当变送器空载时,输出的电流应该是4mA,此时监控PLC发现数据读数是400,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调节偏置和增益那两个旋钮?如果要调节,应该如何操作呢?

网友A:
无所谓!达到目的就行了啊 !

网友B(2010-11-10):
在PLC里将转换来了数字减去400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