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7-30):
学习三菱,欧姆龙那些都感觉还可以,怎么学习西门子感觉好难啊 ,请问该怎么去学习呢。

网友A:
都差不多,相通的。慢慢来。

网友B:
300和200的不是一个概念

网友C:
感觉都差不多
用心去学就好了

楼主:
呵呵怎么感觉三菱的简单的多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呵呵怎么感觉三菱的简单的多呢

三菱的,OMRON的属于日系品牌,亚洲这边的,一些思维习惯和大陆这边相同或者相近,很多指令是英文单词的缩写。
西门子是欧系的,很多习惯正好和亚洲这边相反。而且西门子同一品牌200  编程和300/400的又有很大差别。

网友E:
还是小日本了解中国人啊,不佩服人家也不行。

网友F:
其实,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的数据变量及类型的命名方式,要更接近高级语言!

这一点比三菱的强大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其实,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的数据变量及类型的命名方式,要更接近高级语言!

这一点比三菱的强大!

使用GX IEC或者GX Works2软件后就会感觉不同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
使用GX IEC或者GX Works2软件后就会感觉不同了。

呵呵!
没用过那两个软件。。。
本人浅薄了,让您见笑啦~~~~~~~~

网友H:
三菱的,OMRON的属于日系品牌,亚洲这边的,一些思维习惯和大陆这边相同或者相近,很多指令是英文单词的缩写。
西门子是欧系的,很多习惯正好和亚洲这边相反。而且西门子同一品牌200  编程和300/400的又有很大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