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老机型威伦MT510LV,上传程序进去后!触屏失灵!请问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0-07-30):
一款正常使用老机型威伦MT510LV人机,上传一个试验用的程序(写来玩的)进去后!有画面!但触屏失灵!最后上传它原来正常使用的程序进去也是!请问是什么问题?程序离线和在线模拟都可以啊!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!

网友A:
故障,送修

网友B:
连线问题

网友C:
可能你的软件版本高了

楼主:
谢谢!可能是软件的问题!

网友D:
换个版本试试咯。还不行看看里面,线带松动没。

网友E(2010-09-01):
描述:如图片设置
选择工程系统文件下载,如图设置

网友F:
屏的问题

网友G(2010-10-01):
看清楚是eview还是weiview,用错软件触摸就会失灵

网友H(2010-12-05):
7楼是对的。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按照7楼的方法搞定了。谢谢7楼的朋友。

网友I:
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