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7-31):
各位有一5伏直流电压用一50米长屏蔽线控制线圈,会不会电压降低呢?

网友A:
当然降低。甚至可能消失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B:
有电压降。
而且会很严重。
楼主可以使用AC220V放线50米至目的地。
然后加装一个5V开关电源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