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变频器电流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31):
欧瑞传动的变频器,有两个相同型号不同功率,变频器是好的,18.5KW和3.7KW,拖动的负载是减速机,大的变频器是频率低电流大,频率高电流小,而小的变频器是频率低电流小,频率高电流大。这个是什么问题?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是负载太大,电机带不动负载。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吗?

楼主:
大师呢?都跑哪里去了呢?

网友A:
电流大小变化反映的是负载的性质不同,跟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。大的属于恒功率的,小的属于二次方性质的负载。

网友B:
去问负载吧\\\
沙漠中的绿草

网友C:
小变频器应该是正常的;大变频在低频时,按正常情况下他的输出功率是不够的,而要达到足够的功率,必须按非正常情况处理,P=√3*U*I*cosφ*η 如功率相同,电压低(低频时),那就只要升高电流了,只要电流不超过变频器保护值,变频器就不会跳闸;电压高(高频时),电流小,达到足够功率,就是正常情况了。我不知分析的对不对,请大家探讨!

网友D:
只跟负载有关,看一下这两个电机带什么负载就知道了,不只是带减速机吧?没有什么正不正常之说~~~~

网友C:
6楼同仁,我的意思只是想形象点,呵呵,可能不恰当吧,希望你能帮我们说清楚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