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计数器出错。

楼主(2010-07-31):
台达计数器使用出错,怎么办?

楼主:
这是大图

网友A:
台达的果然 和三哥的 有95%的相似
看提示 不是C使用不当么 有主有没有换别的 尝试呢?
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
QQ:2631001081
Emal:strong20671713@163.com

网友B:
怎么我的软件里可以啊,没说错误啊

网友C:
双线圈错误,如果是同一个,条件并上即可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对,我是用的一个计数器,两次使用。
它提示:错误地址65.
请问这个地址65在哪里查。

楼主:
这个程序输入到PLC里时有
ERROR的指尖灯闪。
但似乎输入输出可以有。

网友C:
第65步指令。

楼主:
这回不用计数器双输出了。结果是这样

楼主:
这个是大图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我的软件里可以啊,没说错误啊
同意此说法。在我的编辑软件里也没问题。
建议楼主将软件关闭重启一下看看是否能好。

楼主:
在软件里是没有错误提示的,就是一输入到台达60ES的编程时,就会在软件下方有出错提示。
并且在PLC上的ERROR指示灯闪烁。但似乎能有输入动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同意此说法。在我的编辑软件里也没问题。
建议楼主将软件关闭重启一下看看是否能好。

已经重启PLC多次了,程序在软件编辑中没有错误提示,就是下载到PLC后才会有提示。并且运行开关在关位置时,ERROR灯闪,在运行开关开的位置 时,ERROR灯也闪,RUN灯不亮。

楼主:
我最后修改就用四个C计数器 c11 c12 c1 c2还是出错。
C寄存器使用超出范围。
错误地址: 136

楼主:
计数器全部清除后还是有错。
“C寄存器使用超出范围
错误地址:123”
我晕了

网友E:
真的会有这会事吗?

楼主:
我编这个故事会有稿酬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计数器全部清除后还是有错。
“C寄存器使用超出范围
错误地址:123”
我晕了

如果楼主将计数器全部清除还是出现此类故障。
那只有两种可能性:1    软件设置不正确(软件问题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PLC的故障。
首先检查软件是否正常。可以另找一台台达PLC实验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