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。

楼主(2010-07-31):
我刚接触变频器,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。就是,我想让英威腾(CHF100-7R5G/011P-4)变频器上电就能直接启动,不要再去按面板上的RUN键了,停机的话就直接断开电源。这里的电机负荷不打,也不是频繁启动的。还有,额定功率11KW的电机配上面型号的变频器合适吗?

网友A:
直接把变频器设置为外部启动然后把外部启动线与COM端加个旋纽,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B:
为什么需要上电就启动呢?
上电以后,外部用个按钮启动不行吗?
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
QQ:2631001081
Emal:strong20671713@163.com

网友C:
最好让变频器上电自检后,才给控制信号,装一时间继电器,直接接在输入端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需要上电就启动呢?
上电以后,外部用个按钮启动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