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7-31):
电路 是 西门子s7200的 plc ,改成 三菱 , 电路方面 好不好改呢? 输入端有PNP传感器。

看电路图 西门子的 输入com端接的是 0V,其余的 输入端子是连接了 +24V, 这是 源型 输入对的吧
三菱 FX2n-48mr 是不是 只能接 漏型的

车间一台设备 原来是 西门子s7200的plc , 我根据动作原理,在三菱的plc上模仿出来了,但是我在更换成 三菱的 plc 后,输入点没有信号输入怎么回事呢?西门子的 I输入端和三菱的X对应起来接的,西门子的 输入端的com口,也就是 1M 是直接接在 开关电源的 GND 上的,为什么接到三菱的 输入com 上后,三菱的plc没有信号输入呢?编码器单独由 开关电源供电,在三菱的plc 上可以输入,但是其余的都不行。

网友A:
换成三菱FX3U或是FX3G的这个是可以接PNP型的
三菱

楼主:
目前只有 fx2n的 plc,你看看得需要怎么修改电路图或者不修改电路图就可以换成 fx2n呢?

网友B:
1楼说的对,换成FX3U的就可以解决问题。
如果只有FX2N的话,接线时请把原来西门子的公共端IN的线GND去掉,
然后把DC24V换成三菱的PLC的COM即可。
简单一句话:照三菱的要求改成NPN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