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继电器输出改晶体管输出

楼主(2010-07-31):
请教各位大虾,我的一台FX-10MR PLC 我想把它的Y0更改成晶体管输出,来带伺服行不行,有哪些注意事项.谢谢!

网友A:
加定位模块或换PLC。

网友B:
我可以帮你改!

网友C:
用PC817光耦和C1384晶体管组合后既可。

楼主:
为什么我用P181光藕加C5134的三极管,用PLSTY 速度在K250以下还行以上就直接是通的状态,而用DRVI就不行,哪位师付指点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