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

楼主(2010-07-31):
请教师付,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,CP,DIR,FREE,OPTO.怎样与PLC联接,感谢!

网友A:
CP:脉冲信号。DIR:方向控制信号。FREE:脱机信号(制动)。OPTO:公共端。
一般驱动模块信号工作电源电压为5V DC与PLC连接需要串联电阻器当12V时串680欧姆;24V时串1.8千欧姆。建议独立串联,不要串在OPTO端防止干扰。

网友B:
一楼很专业,鉴定完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