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求教,什么情况下用断路器啊~

楼主(2010-07-31):
求教,什么情况下用断路器啊~,望各位大虾指点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:
断路器带短路,过载保护功能,可以带负荷通断电路,楼主自己想想什么情况下用。
自学

网友B:
只要你想用,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

网友C:
呵呵楼上说的对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的,它具有保护功能,不过在用的时候参数要看看,大小要用对。

网友D:
主要还是用在动力线上的

网友E:
需要负载过载保护,分断。

网友F:
在配电场合用,主要起短路保护,有的也有过载保护或欠压保护等功能。

网友G:
保护设备,及时断路

网友H:
断路器目前分类也多了,不光短路保护,漏电,过电流,缺相,欠压都有保护,而且可调保护的也有,还有智能型的,名目繁多。

1162859666@qq.com

网友I:
断路器功能和型号繁多。一时半会没法说清楚。

网友J:
零线上不用短路器以外,其余的都应该用
求教,什么情况下用断路器啊~
http://ymmfa.com

网友K:
设备一次侧线路中必须使用断路器,或其它分断开关,条件允许的可使用漏电保护开关.

网友L:
短路保护用,也可做不频繁操作的开关使用

网友M:
断路器主要起短路保护,漏电,过电流。断路器在工业上使用时(380三相电),7.5千瓦以下可直接使用但不可频繁操作当开关使用,以上最好配接触器热继电器使用,很大功率的要考虑(老)星角降压(新)变频器软起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