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求关于三菱选型及电磁阀问题

楼主(2010-07-31):
我现在要做一个小系统想用最小的三菱PLC 不知道选哪个型号,做的是利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检测到信号,然后通过电磁阀输出压缩空气,就一路就行了,电磁阀需要选什么样的?小弟第一次做,还望大能能指点迷津,还有就是是不是只有步进程序开始才用的到赏点清零和初始化啊?别的我好像没看到,像我这么个简单的 是不是直接编两句就行了啊?另外电磁阀我想问下通段时间是多少? 我想用高速输出的

楼主:
在线等答案

网友A:
hehe 建议你先去搞搞电路

楼主:
那我就简单的问,最少输入输出点的三菱PLC是哪个型号?大概需要多少钱?还有电磁阀执行时间有多块?会低于10MS吗?

网友B:
FX1S-14MT 是晶体管输出的

网友B:
FX1S-14MT 是晶体管输出的 电磁阀要选用DC24V的,做好在电磁阀2端并一个浪涌吸收电路

网友C:
FX1S-10MT 五百多块钱,高速输出的话电磁阀会反应不过来的。

网友D:
看控制要求,一路的话,用中继就可以了吧。用PLC太奢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