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10-07-31):
富凌变频器设置了电机的电压为220V,为什么输出为380V,输出的方波算不算交流电压

网友A:
你进电肯定是用380了

网友B:
电机是220的 变频器就要 选择220的

楼主:
多谢大师们的指点,输入的确是380V

网友C:
电机电压是220的你变频器也得220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