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配电箱里,plc输入输出都用什么电线??

楼主(2010-07-31):
如题。。。。plc配电箱里,plc输入输出都用什么电线

网友A:
什么线都可以啊,大小合适就可以了啊

楼主:
用普通电线 就是感觉不好看。压上接线端子也不美观。

网友B:
符合CE都OK!

网友C:
一般的就可以,都是数字量信号

网友D:
数字量用一般的就可以,模拟量用屏蔽线

网友E:
0.5-0.75平方 RVV线 黑色

网友F:
我这用的都是普通多股铜芯线0.75

网友G:
这还没有统一的标准,随自己习惯和客户的要求

网友H:
RVV或RV電線,0.5-0.75 黑色和藍色。

网友I:
接线美不美观和接线人员的工艺有关。电线基本用RV0.5或是RV0.75的电线

网友J:
直流 RV 0.5-0.75 蓝色电线
交流 RV 0.5-0.75 黄色电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