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A4司服器故障代码26怎解决

楼主(2010-07-31):
请高手帮忙,松下司服器的司服使能一上电就司服电机转了约1/3圈就报警,代码是26过速了,pr48——0,pr49——0,pr4A---0,Pr4B--10000
这些就是出厂值,编码器线也没接错,脉冲频率为500HZ,望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。谢谢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上电会转的情况,只是没报警,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,进行了下列设置就好了:上电,将参数PR02改为0,保存参数,断电重新启动就好了
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价值

楼主:
我是将pr02设为0位置控制,我再查下参数有没保存到,谢谢1楼朋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