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我

楼主(2010-07-31):
从一台能正常使用的三菱PLC:FX1s-14MT上把程序读出来,写入另一台完好的相同型号PLC,却不能工作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PLC有沒有切換至RUN狀態

楼主:
已经在RUN状态

楼主:
有没有可能原厂家在程序中作了手脚防止别人克隆使用?但是我把新PLC的程序读出来与原PLC对比,完全相同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PLC用監視狀態,查看程式問題

网友B:
不可能,同样的规格的PLC,如果写入程序提示成功的话,不可能有差异的,你可以把新写程序的PLC代换试替代原PLC试一下。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

楼主:
曾经试过,结果还是一样不能工作。会不会是寄存器中的数据作怪,但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。

网友B:
程序里如果有比较指令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B:
也可以看得出来的

网友B:
掉电保存-寄存器,先置入数值然后比较之类的,可能会出现这个、

楼主:
是有比较指令的。如果想把寄存器中的数据显示出来,应该怎样操作呢?

网友C:
看看我的贴图吧,兄弟没事要多使用软件,做个有心人。

Email:   hfzwz@qq.com

楼主:
不好意思,还是显示不了。因为编程软件是按照D0,D8,D16,D24,D32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样的顺序递增显示的,这个程序里有D202,有什么方法可以把D202中的数据显示出来呢?

网友A:
直接找三菱或三菱供應商幫你測試,這樣比較快.

楼主:
不太实际,还要花人民币,老板也会有怨气。

网友A:
測試一下要錢,太黑了吧!
你給的條件太少,且大家都是在猜你的狀況.
我是認為有PLC測比較容易知道狀態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曾经试过,结果还是一样不能工作。会不会是寄存器中的数据作怪,但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。

那就將數據一起寫到PLC試試

楼主:
还是没用。

网友E:
监视特殊功能寄存器版本号,看是否相同。

楼主:
版本号确实不同,它果真有这么大影响吗?我明天试一试。如果真是它的原因,有什么方法修改吗?非常感谢19楼的提醒。

楼主:
还是没解决问题。我想把程序上传,让大家给我出出主意,但本人电脑水平不怎么样,不知怎样操作,有谁能告诉我?多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还是显示不了。因为编程软件是按照D0,D8,D16,D24,D32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样的顺序递增显示的,这个程序里有D202,有什么方法可以把D202中的数据显示出来呢?

呵呵...贴图的第一行0-7是什么意思?

Email:   hfzwz@qq.com

网友F:
可能是寄存器内的数据还没有高定好,你试下从原来的PLC監控下它的数值是多小,再将它输入到新的PLC入边就OK了。

楼主:
试一试吧,多谢提醒。

网友G:
你去下个EB8000 上面有在线模拟功能 你在里面做个D202的显示器 点在线模拟 直接能显示里面的数据
这个方法绝对零成本

网友H:
把两个PLC调换试试。

网友I:
随便编一个D202的程序就显示出来了

网友J:
表示怀疑!!
我的微信: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,言必行,行必果,可承接PLC编程调试、C#上位软件开发、自动化设备研发!

网友K:
看看有没有把寄存器读进去

网友L:
有没有把以前的软元件内存也拷贝出来啊!很重要的啊!

楼主:
这些方法都试过了,问题还是不能解决。不过还是多谢各位的帮助,等我学会上传,我会把程序传上来,希望到时大家再帮我出出主意。

网友M:
不清楚是那回事

楼主(2010-09-18):
我现在把程序上传,这是一个胶袋厂自动制袋机程序,请高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N:
把PLC拆开。CPU对换一个试试

楼主:
没用的,我再把与之配套的触摸屏上传.

网友O(2010-10-24):
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