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文本编辑器的使用方法

楼主(2010-07-31):
我有一台设备上见过一种叫文本编辑器的,有一块显示屏,有从F1-F8按钮,有返回、编辑、确认按钮。人家说使用很简单,可我不知道怎样使用。请知道的大侠教我。
zhou-jinsou

网友A:
比触摸屏简单,攻能比较少,用一次就知道啦

网友B:
你要看是什么牌子的,每个牌子的都有其对应的软件。

楼主:
请问可以用什么软件来编程?
zhou-jinsou

网友C:
是西门子TD200的吗?

网友D:
触摸屏简单,看是什么牌子文本编辑器

网友E:
去信捷的官方网站
http://www.xinje.com/zcdw143.html
这里下载 OP20的软件
http://www.xinje.com/zcdw150.html
这里下载 OP系列文本显示器用户手册
看看手册,做一下画面就知道了。再不然再去买一个信捷的文本显示式来折腾一下就更清楚了。

楼主:
牌子是:THINGET,各位知道是什么牌子吗?
zhou-jinsou

网友F:
信捷 其实你只要自己上网查下就知道了,速度还快,唉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大侠了,我去查找一下。88
zhou-jins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