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台达触摸屏死机

楼主(2010-08-01):
各位师傅我有一台台达的人机型号是DOP-A57BSTD突然画面就死机了 断电后能触摸一下换一个画面然后还是死机 每次断电都一样 是什么毛病呢 一定要找售后才能解决么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,你要不就清除内存,重新写入试一下。不可以的话就找售后吧。

楼主:
没有原程序啊 加了密的

网友B:
看来是感风寒喽

网友C:
1,检查直流电源。
2,检查通讯线。
若再不定,送维修。

网友D:
软件版本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