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01):
请问一下谁有三菱FX1N的编程手册,FX1N的停电保持寄存器D是哪些呀,如果有1N编程手册的麻烦给个,谢谢!!!

网友A:
引用楼主胡骄阳于2010-08-01 10:39发表的 三菱FX1N PLC问题请教 :
请问一下谁有三菱FX1N的编程手册,FX1N的停电保持寄存器D是哪些呀,如果有1N编程手册的麻烦给个,谢谢!!!

LZ白在这里混了,连站长的提供的手册都不知道。

网友B:
如果是用GX编程软件,可以在参数设置那里看到,并且可以修改!

楼主:
可是我搜索过了,确实没有FX1N的编程手册呀,整合版的倒是很多

网友C:
16 位保持D128-D255,共128点

网友C:
EEPROM保持D128-D255,共128点。电容保持D256-D7999,共7744点

网友D:
网上有,上去查一下吧

网友E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2.html
去看看吧..我也是在此找的

网友F:
留下邮箱,我给你发个

网友G:
没别要呀,基本上里面的D再实际中都可以作为停电保持的。

网友F:
留下邮箱,给你发个

网友H:
可以到參數里設定,很好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