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系列CPU ,扩展模块地址200以上就不可以执行,请教各位大虾?

楼主(2010-08-01):
现有三菱A2AN -S1系列PLC,三块扩展基板,基板测试无故障,现第二个扩展上地址到Y200开始,输出无反应,换基板也解决不了问题,因原有CPU损坏,现更换新CPU,请各位帮忙,急!!联系电话:13771031679:QQ:452097291

网友A:
1.更換的新CPU型號是否一樣?
2.在寫入時PLC參數是否有一起寫入到新CPU中?
3.利用軟件診斷看看,錯誤內容為何?

网友B:
A2A - S1 CPU I/O 极限是 512, (0-1FF) 自然 200 以上就不能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