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我看看这个程序

楼主(2010-08-01):
请高手帮我解释下这段程序的意思。谢谢!!
下载后解压双击直接打开。文本文档......

网友A:
什么PLC程序啊 打不开

网友B:
2楼的脑袋被门挤了。
读取系统时钟 -》 数据类型转化 -》 比较 -》 输出M20.0
应该是用时钟来加密的吧。。

楼主:
这就是一个定时停机程序,我把PLC的系统时间改到2010.08.15后M20.0输出,设备停止了运转。
没用过西门子PLC,对指令不太熟悉。
感谢各位热心人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