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02):
我现在要做热收缩机,PLC选哪个才不会浪费,FX-1N-60MT行不,各位大虾是根据什么选的

网友A:
只有你自已才知道行不行,多少输入点,多少输出点,规划下,

楼主:
那FX-2N-60MT也行的吧

网友B:
算下必要的输出输入点,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FX-2N-60MT也行的吧

楼主貌似没看2楼的贴!2楼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嘛

楼主:
大虾的意思是 1N,2N,3G,3U之类的型号不用考虑,只用考虑输入输出点就可以了吗?
jay73

网友D:
先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麼,並對材料多了解比較好規劃.
FX1S-10M~30M 輸出入10~30點 內藏EEPROM記憶(2000STEP) 基本命令:27種 步進命令:2種 應用命令:85種
FX1N-24M~49M 輸出入24~128點 內藏EEPROM記憶(8000STEP) 基本命令:27種 步進命令:2種 應用命令:89種
FX2N-16M~128M 輸出入16~256點 內藏EEPROM記憶(8000STEP) 基本命令:27種 步進命令:2種 應用命令:128種
FX2NC-16M~96M 輸出入16~256點 內藏EEPROM記憶(8000STEP) 基本命令:27種 步進命令:2種 應用命令:128種
FX2N與2NC選用計憶體可擴充到16000SETP
以上資料希望能幫到你!

网友E:
多少输入点,多少输出点,有无模拟量输入输出,高速计数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