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电度表

楼主(2010-08-02):
工地上用的设备主要有电焊机,角磨等
要计量该工地用电量以便于收取费用,选择哪种电度表?有功还是无功的?三相三线还是四线?

网友A:
有功 三相四线
下载积分:+2(haif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先问问你是干什么的?

网友C:
看使用的设备类型而定

网友D:
心情不错 你那是做OPP 分条机的 ?

网友E:
有功 三相四线 5(10) A 根据用电负荷,配互感器
下载积分:+2(haif)

网友F:
一般都是三相四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