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56I可以用plc电源吗?

楼主(2010-08-02):
大家好,我有个MT6056I,我看说明书上写输入电流为250mA 24V,打算与三菱FX1S连接,FX1S说明书上写着输出24VDC 400mA ,貌似我不要买电源模块,直接用PLC的输出电压就可以了吗??先谢了。

网友A:
我看先還是打消這個念頭,別撿了芝麻丟了西瓜
下载积分:+1(chinaboy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先還是打消這個念頭,別撿了芝麻丟了西瓜
啊,实际是不行的。我只是想看看理论能不能行的通。。。

网友B:
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也这样用过 产品的型号和你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但从安全的角度分析 我还是很赞同楼上的说法

网友C:
我用MT506L的触摸屏在PLC上接24DC还可以的。

网友D(2010-11-26):
最好是别用
干到老,学到老

网友E(2011-06-30):
买个外置电源就行了。花费不多,以绝后患。

网友F:
用过,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