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帮帮忙

楼主(2010-08-02):
谁有费斯托液压气动系统(中文版)模拟仿真软件?

楼主:
没有液压气动仿真软件啊

网友A:
小弟有几个普惠步进驱动电源出现异常,不知从哪下手。望各位大哥指点指点小弟不才。型号:BD3SF d型和两个HB—B3C。故障现象:BD3SF d型是启动后步进无法工作。输入信号无问题,输出用万用表测示电压ABC之间的电压不平衡。HB—B3C是工作时间久了会出现送料不正常。还有一个就是启动了也是不工作,测量有电压,感觉好像没电流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