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FX3U-4AD采集的位置数据,用什么指令来定位?

楼主(2010-08-02):
液压机,用3U-4AD采集电子尺的数据,分辩率为32000,虑波为300,现在用ZCP指令来定位,但现在使用并不理想,大家没没有更好的定位指令和方法?

网友A:
你的电子尺0-10V吗?如果是的话,看下电子尺的量程,比如电子尺是100mm的,则0-10V对应0-100mm!!

网友B:
是定位不够准确吗?
QQ:532904130

楼主:
定位不准,用PID会有帮助吗?

网友C:
定位不准可能是惯性处理的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