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设置偏置和增益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02):
各位高手,菜鸟问一个关于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中偏置和增益是怎么设置的,我看资料设置有两种方法:一是通过AD、DA设置软件;二是通过程序。但我明白在AD、DA是怎么调整、设置模数转换中的偏差值、增益值。

网友A:
比方说,
0 --------- 0
32000------ 5
你的AD在输入0时,转换结果为6400,;那么,如果测得的值为12800,则
你的实际输入为 (12800-6400)/32000 * 5 。
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的解答,你说的好像是西门子的转换方法呀

网友A:
一样啊。只可能不是32000而已。程序调整应该差不多。

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,现我用的三菱模拟量的AD、DA软件偏置、增益调节已经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