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进行硬件组态

楼主(2010-08-02):
西门子PLC主站用300为主站 下设6个ET200M从站怎么进行硬件组态呢,急啊

网友A:
Step1:组态主站,分别插入机架,电源,CPU(不带有DP接口的需要另外插入DP扩展模块)与信号模块。
Step2:CPU属性中组态网络,设定DP地址,此时,画面中能看到DP网络。
Step3:在DP网络下分别插入EM200所代表的IM15X模块,插入后可以选择IM15X的模块,然后插入各个信号模块。
Good Luck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