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登绝顶人为峰

楼主(2010-08-02):
      请教欧姆龙的矩阵指令。如图,我有40点需矩阵输入,接了5点输出(Q17.0-----Q17.4),但是PLC在运行时输出占用了9点,(Q17.0----Q17.8),也就是说这9点一直在循环扫描。那么就有4点只能空着,不能作其它用?这是什么原因?
  还有,我原来的矩阵输出是接在Q17.8-----Q17.12,结果扫描在Q17.0----Q17.8上,后来只能把输出接在Q17.0的开始之后,是不是输出只能接在从0开始的输出通道上?
    这40点都是接触器的过载信号,上一台机试验时可以扫描到故障信号,现在这一台只能在用电脑对PLC进行监控时才能扫到故障信号,不进行监控就扫描不到了。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?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下。
山登绝顶人为峰

楼主:
等待答复

网友A:
LZ是不是用错地方了?此指令是不是用在你所说的场所,不懂解释,帮你模拟了一下,把截图给你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