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马达
Hard Road,brave hart!

楼主(2010-08-02):
松下伺服马达 采用位置控制 增量式编码器 分辨率1048576
设置 电机转一次脉冲 1000 , 减速比400 现在 要实现的功能是 能转到任意设定的弧度
问下高手 我在控制位置的时候 怎么改变电机的速度?所需脉冲怎么计算? 谢谢大家

网友A:
论坛里有朋友发过一个既简单又实用的电子齿轮和脉冲的计算方法,很好,你可以找找。

网友B:
可以去查一下的

网友C:
我也想知找到答案发一个给我
ppmgxg@163.com

网友D:
论坛上有 好像在程序共享那块

网友E:
分母3125、分子8129

网友F:


楼主:
分子 分母都没设 只设了个1000脉冲的 频率怎么计算 谢谢大家啊
伺服马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