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8-03):
用三菱的PLC设计一个低水位报警程序,程序中用常开点还是常闭点,为什么我看到有些用常闭点的,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用常闭点

网友A:
主要取决于你的传感器吧,因为你的传感器有常开型和常闭型!!
其次,就是你设计程序的问题了,你可以想想,用常开的好还是常闭的好?

网友B:
水位传感器有常开和常闭一共3根线,我觉得是设计的人的接线问题。

网友C:
看习惯了,随便怎么都行,只要液位控制器有信号

网友D:
有保護作用,如開關損壞時,也是常闭

网友E:
使用常开还是常闭,根据所实现的功能、和编程方式定。

网友F:
觉得还是用常开好点。

网友G:
这个无所谓的,看你的想法了

网友H:
状态无所谓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