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白光KAKKO触摸屏维修

楼主(2010-08-03):
各位兄台请教一下,我们有一台白光V610C10D的触摸屏坏掉,上电后显示CHEAK后1秒,就黑屏了,POWER指示灯显示绿色,调整屏幕亮度没有反映,有滴的声音,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了

网友A:
背光燈是否好呢?
下载积分:+3(guansky168)

楼主:
刚上电有亮一下,不知道背光灯是否还好,请问一下怎么判断

网友B:
背光升压电路问题
下载积分:+3(guansky168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支持,我仔细检查一下,好像背光灯像是好的,而背光灯连接的小板子异常,不知道能修不,能测量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支持,我仔细检查一下,好像背光灯像是好的,而背光灯连接的小板子异常,不知道能修不,能测量吗
高压板异常?

网友C:
高压板可以维修..一般是升压电路不良..升压线圈短路等等//用其他升压板代换就可以
下载积分:+1(guansky168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