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度检测方法?

楼主(2010-08-03):
除了用编码器检测速度之外,还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?

网友A:
看精度要求,普通光电开关,霍尔元件都可以。

网友B:
速度传感器

网友C:
那叫 速度继电器 在能耗制动电路里经常用到,缺点是精度不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叫 速度继电器 在能耗制动电路里经常用到,缺点是精度不够。
楼上兄弟可能还没听说过速度传感器吧?百度看下吧,是能够输出4-20MA模拟信号的。与速度继电器千差万别的!呵呵!

网友D:
轴编码器挺好呀 1楼正解 比较多的是 光电开关 霍尔元件 但是霍尔元件的安装是个问题 曾经做过一个在轮子上贴铁片 当它传动通过磁场时 产生感应电动势 然后记录下来表示车轮走了一圈 这个只能粗略的计算 然后遇到的问题是霍尔元件在轮子上不好固定 贴上去了没几天就震掉了....呵呵

网友E:
要根据实际使用其情况定,现在基本都用编码器和光电

网友F:
学习了,我用过测速电机,我感觉不错,以前没编码器的时候都用这个,希望大家提意见

网友G:
还是用编码器方便
学以致用!

网友H:
还有接近开关等,
看精度要求.

网友I:
还是光电好些
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。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,人机操作界面编写;销售:进口(国产)变频器;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;界面台湾维纶通。联系:13732082918 QQ:790037713

网友J:
4 楼的先生说速度传感器,我是第一次听说。学习了

网友K:
还是结合实际应用场合和你的精度要求再来决定

网友L(2010-09-04):
还有测速发电机,按每分钟转速,得出多少电压,

网友M:
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(假设其他值恒定),产生的电势和速度成正比。所以啊就有了不要计数计算的的。模拟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