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通讯的学习问题,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

楼主(2010-08-03):
小弟我最近在学习PLC编程,就是对通讯这块理解不了,看手册有好几步看不懂,看懂的地方,自己用起来又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、怎么用,求各位大神给小弟支个招,给个学习方法什么的,在这里跪谢了

网友A:
一步一步来,多看别人的程序设计

网友B:
首先了解通讯的原理,然后要对数据中的位排列了解清楚熟练ASCLL码,然后再学习数据流送顺序,各个设备的发送数据,接受数据格式,基本也就能搞定一般的通讯程序了。个人观点,谨慎参考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简单的说,通讯就是数据传输.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传一个数到另一个地方.
PLC里通讯就是设置通讯协议,就是按照什么方式通讯.
通讯数据传输基本是传送字的,字的定义是根据通讯双方共同制定的.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D:
一般编程手册都说的很清楚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一般编程手册都说的很清楚。
看书不犯困的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