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怎么实现控制俩个步进电机

楼主(2010-08-03):
PLSY K2000 K80 Y0 PLSY K2000 K80 Y01可以这样俩条指令一起工作吗?

网友A:
完全可以啊

网友B:
可以的,要注意的是,步进电机控制器运转方向控制方式。

网友C:
如果楼主的PLC CPU VERSION 过低 那么一个程序 里面只可以写一条PLSY 指令
具体手册上面在备注项已经注明了:

网友D:
PLSY 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

网友E:
PLSY 是输出脉冲指令,不带加减速,如果步进电机速度较快的话,要注意,以免失步
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F:
不能,最好用1N或1S,如果用FX2N的话,的加FX2N-20GM定位模块。或加两个1PG定位模块才行。